430 能进行指数运算吗?

楼主(2006-07-11):
430 能进行指数运算吗?
430 能进行指数运算吗?
如果能该怎样实现??
#include <math.h>
void main(void)
{
dou××e i;
i=exp(1.5);
}
但从 watch 中检测 i 值 ,显示 un××iala××e 怎么一回事??
3ks
指数
,
void
,
include
watch

网友A:
把i定义成全局变量试试

网友B:
同问,谁能给个比较可靠的答复啊

网友C:
如果你就是用这个程序测试的话是肯定看不到的,i没有被用到,被优化掉了,所以看不到,正常这样指数操作是没问题的

网友D(2006-08-30):
哦 张见识了 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