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问题:我要向flash里写数据,必须先擦一遍吗,如果不擦,写进区的指不对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比如先写进一个0x01,在写0x02。这个02指写不进区

网友:
是不是写进一个指后,必须先擦除然后才能写另外一个指,不知是这样吗

网友:
不用吧。只要把相应的CTL设置OK就行了。

网友:
是否你的写标志没有清除,以至一直判断为写状态。

网友:
我是说在同一个位置写不同的数,比如在0x1080写了一个9,在想在ox1080写8,好像就写不进区了

网友:
在0x1080写了一个9,在想在ox1080写8,好像就写不进区了?

有这回事吗,你是否9还没有写完,你就急于写8了,如果这样,肯定写不进。

网友:
FLASH区域在写数据的时候,只能从0改写成1(是0->1还是1->0记不清了),所以是不能这样改写的
必须全部擦除

网友:
麻烦,ti为什么不加eeprom再里面呢?真想不明白

网友:
引用:

FLASH区域在写数据的时候,只能从0改写成1(是0->1还是1->0记不清了),所以是不能这样改写的
必须全部擦除
初始值本来就是全1。

网友:
是1是因为下载程序时选项中你选择了擦除,没有选择的话是不会给你擦除的。你如果写已经写过内容的单元就要擦除了,不然值是无法预料的

网友:
对FLASH写是把1变成0,只要变成0就不能变成1,但是原来是1的位还可以写成0。
擦除是把所有位变成1,但430是对FLASH操作不是对EEPROM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