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效变量?

楼主:
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;
result=ADC12MEM0;

编译时老是有
Warning[Pe550]: varia××e "result" was set but never used 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adc_main.c 16
这是什么意思,而且result不能获得数值

在线等待回应

网友:
varia××e "result" was set but never used
定义的变量从未使用过

网友:
他这有个赋值语句:result=ADC12MEM0;

是否他的ADC没有启动或者,启动错误。要不在初始化的时候直接赋值0给result,如: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=0;

接触430一个月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我的理解是:
MSP430的C编译器判断是否被使用有些特别,如果定义了一个变量,只是赋个值给他,之后再也不使用它了,编译器往往就会认为它没有使用过。我猜测可能是C编译器的优化有关,因为这样变量确实是没什么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:
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我的理解是:
MSP430的C编译器判断是否被使用有些特别,如果定义了一个变量,只是赋个值给他,之后再也不使用它了,编译器往往就会认为它没有使用过。我猜测可能是C编译器的优化有关,因为这样变量确实是没什么用的。

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,程序大了,难免有些变量定义过后,就再也没有使用过,这样浪费资源,影响速度,有这个提示该多好。

网友:
我发现如果在主程序里面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赋值后 的确有这样的警告
好像在主程序里面不能第一不经常使用的变量

网友:
这个警告不影响你的程序,你定义而不用,有的变量一直占用空间而不释放是浪费资源。

网友:
同意4楼说法

网友:
就是你的MAIN 函数里没有涉及到这个变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