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149的PWM

楼主(2006-09-29):
【求助】149的PWM
我想问一下 149一共能产生几路PWM波
我感觉只有十路啊
两个TA0 和TB0好像不行啊

网友A:
是的,TACCR0和TBCCR0是用来做周期的,TACCRx和TBCCRx是来调节占空比的。149除两个周期的还剩下8路了。

网友B:
但149有两个TA1和TA2啊

网友C:
我手边暂时没有149的资料
一般TA3就是带有3个CCRx
TA2就是带有2个CCRx
可以类推其他TA和TB

网友D:
3个TACCRX,7个TBCCR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