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?!?!

楼主:
弟兄们用msp430做工控产品吗,抗干扰能力如何?很多网友都说它抗干扰很差,都是用在手持式产品,。
如今我的项目已经进入布pcb阶段了,越来越觉得msp不可靠.这不是空穴来风哦。所以请大家发表评论,谢谢!

网友:
抗干扰主要是取决于您自己的PCB合理布局以及一些特殊电路的处理
430现在电表都在做,有的应用于一些非常的恶劣的环境
楼主 放心做吧 哈哈

网友:
电表需要的抗干扰能力不高吧,我有个朋友用430做工业的液位检测器(当然不是一般的了),在实验室用很好,一到现在就出问题,老出现无端复位,。所以我担心啊!

网友:
430抗干扰能力差当然是相对别的单片机,也并不是说用别的单片机就可以随意布线部局,特别是你用在工控上,性能是其次,可靠性才是第一的。同样工作环境下也许430就工作不可靠,还有430的I/O口驱动能力不强,这你要注意

网友:
这是朋友的回答

网友:
stc单片机据说抗干扰能力比较强,不知430与之相比能相差多少,我也在徘徊中,430的资源丰富但i/o 口线驱动能力弱,但已经做了一半了,做下去再看吧!!

网友:
模拟部件多、工作电压低的 MCU,相对来讲干扰的影响就比较明显,使用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,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,解决这个问题。
所有使用单片机的产品,设计者都要将抗干扰作为重点问题加以考虑,从元件选择开始,PCB 布线,滤波措施,退偶电路的使用等等,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。不是简单连通之后,就去调软件,恐怕没有哪么简单吧!

网友:
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,各有所长。只有把很多的东西考虑清楚,才谈得上可靠!我还是决定试试430。
谢谢各位同仁!

网友:
抗干扰与电路设计有关,设计的不好实验室可以现场就不行,现场干扰的排除需要经验积累.做过电机控制,有继电器等,没发现什么问题.做低功耗仪表时(<100ua)有时干扰到满麻烦的,

网友:
引用:

模拟部件多、工作电压低的 MCU,相对来讲干扰的影响就比较明显,使用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,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,解决这个问题。
所有使用单片机的产品,设计者都要将抗干扰作为重点问题加以考虑,从元件选择开始,PCB 布线,滤波措施,退偶电路的使用等等,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。不是简单连通之后,就去调软件,恐怕没有哪么简单吧!

我现在正在用MSP430F149来设计驱动电机的电路,但是当电机运行时,整个系统的DC电源发生大约1V的波动,请问如何去掉此纹波,退偶电路及过滤电路如何使用?

网友:
通常在电源上并电容。但是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,比如纹波比,纹波频率。

网友:
430的抗干扰能力相对其它单片机感觉是有些差,我现在做的仪表平时还好好的,在遇到市电干扰时总是死机,屏蔽加了好多,还是不怎么奏效.

网友:
顶一下,总感觉430的抗干扰能力相对其它单片机差,如51。

刚刚接触430一个月。我的项目都是电源相关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和430没有关系,主要是设计水平

网友:
主要是要把电源解决好,象驱动电机,最好还是同光隔.

网友:
千万不要用430 稍微有一点干扰就复位了  用瑞萨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