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这个源程序是使用什么编译器器呢?

楼主:
今天一个同事拿了一个据说是430的源程序给我,但是我不知道zhge程序是采用什么编译器编辑的

请教一下网上的大虾,这个源程序是采用什么编译器编译的

贴上程序的一段

#include <msp430x11x.h>
#include<iostream.h>

int main( void 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P1DIR|=0x4c;
P1SEL.2=1;
P1SEL.3=1;

黑体加粗的字体应该算是这段程序的标志性特点了。。。

应该不是IAR程序,程序的名称是“main.c”

网友:
不大清楚哦
其实把那些"标志性特点"处改为IAR方式就可以用IAR编译了,不需要原来的编译器呀

网友:
是430的源程序, #include <msp430x11x.h>这是非分明30里边的头文件
用IAR编译就可以

网友:
是#include<iostream.h>的原因吧
没什么特殊的。

网友:
我使用AQ430,应该是这个编译器,不过#include<iostream.h>一般是C++的形式,可以搜索到iostream.h看它的定义

网友:
引用:

今天一个同事拿了一个据说是430的源程序给我,但是我不知道zhge程序是采用什么编译器编辑的

请教一下网上的大虾,这个源程序是采用什么编译器编译的

贴上程序的一段

#include <msp430x11x.h>
#include<iostream.h>

int main( void 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P1DIR|=0x4c;
P1SEL.2=1;
P1SEL.3=1;

黑体加粗的字体应该算是这段程序的标志性特点了。。。

应该不是IAR程序,程序的名称是“main.c”
iostream.h这个文件在你项目的路径下是否包含,如果包含那么拿IAR编译一下看看是否能够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