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如何锁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06-07-11):
【求助】关于如何锁程序的问题
求助: 各位达人有谁知道如何给430加密?
加密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各位路过的达人 帮忙给解决下问题吧 先谢谢了!
在线等!

网友B:
怎么没人回啊 帮下忙了!

网友:
我是路过的,不好意思,帮不了你!!

网友C:
烧断里面的加密熔丝就可以了,这样JTAG口再也不能使用了。

网友D:
引用:
作者:
hy317
烧断里面的加密熔丝就可以了,这样JTAG口再也不能使用了。
熔丝断了 说明从JTAG口读不出来了 但是可以通过BSL读出来 相当于没加密

网友E(2006-10-09):
加密!?
BSL?!
我怎么都没有看到过。怎么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