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都好的,为什么FET仿真不行??!!

楼主:
我选用Simulator 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,但是用FET调试时出现下面的错误
screen.width-300) {this.width=screen.width-300;this.alt='点击查看全图';}" onmouseover="if(this.alt) this.style.cursor='hand';" onclick="if(this.alt) window.open('001');" border="0">
这是怎么回事啊??
××传不上来 意思是说初始化设备失败!

网友:
首先你有没有硬件,如果没有硬件当然就不能用FET选项,其次检查供电电压,即MCU上的VCC脚电压多少,并监测在下载过程中电压的变化,复位电路如何处理。

网友:
硬件已经连好了的,MCU上的VCC也正常,在3.2V左右,复位电路是高电平,就是没法进入调试窗口,更没法下载程序!斑竹,帮帮我啊!

网友:
你的下载电缆有无问题?
一般而言,MSP430的下载电缆不宜过长。

网友:
咱俩的问题基本一样 你解决了吗 怎么办的 教教我 多谢阿  我都停在这里两天了郁闷死了 希望以后互相交流我的QQ33272875

网友:
我自制了下载电缆,能成功调试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也经常碰到,真是麻烦啊
现在还没搞定呢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哪位大侠给给 解决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