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16的问题

楼主(2006-10-07):
SD16的问题
SD16有什么功能,有没有中文资料。
SD16老是弄不明白
问题
资料

网友A:
找FE42X的详细资料,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

网友B:
SD16是一个16位的ADC,是用于AD转换用的,其内核是24位。转换速率最大4k。

网友C:
过采样机制的ad,一般应用下,不用考虑很多外围电路设计,相同成本下精度比较高,就是速度不会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