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去掉这个警告

楼主(2006-10-11):
怎么去掉这个警告
在我编译完之后,连接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警告,不知道是那里处理不当引起的,希望各位给看看.
Warning[w29]: Parts of segment DATA16_N are initialized (as in module soft_ad), even though it is of type DATA (and thus not proma××e)
希望

网友A:
没有人知道吗?

网友B:
具体的定义如下: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SEG DATA16_N ; Information Memory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ompState DS 1 ;
EVEN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SEG DATA16_N ; Information Memory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DCData2 DW 1
ADCData1 DW 1
ADCData DW 1
我把DATA16_N改为 DATA16_ID 则没有这个警告
好像说用DATA16_N定义的是没有初始化的
难道跟用ds和dw定义的数据有没有初始化有关

网友C:
将DATA16_N换个名字

网友D:
我是想知道原因啊

网友E:
DATA16_N是编译器使用的段名称,表示为非初始化段,所以如果你要使用该名字的话,就必须满足
“非初始化”的条件。一般在编程时推荐使用用户自己的段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