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开机自动进中断!

楼主:
各位高手,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:开机后程序自动进中断,但程序里并未这样编写呀!但RST后正常!请指教!

网友:
这样说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进了哪个中断?

网友:
void main(void)
{ unsigned int i;

WDTCTL = WDTPW+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// SCFI0 |= FN_4; // x2 DCO frequency, 8MHz nominal DCO
// SCFQCTL = 121; // (121+1) x 32768 x 2 = 7.99 Mhz
// FLL_CTL0 = DCOPLUS + XCAP18PF; // DCO+ set so freq = xtal x D x N+1

FLL_CTL1 = FLL_CTL1 & ~XT2OFF; // clear bit = high freq xtal on

do // loop until flag is clear
{
FLL_CTL0 = FLL_CTL0 & ~XT2OF; // clear high freq oscillator fault flag
for (i = 0; i<50000; i++); // delay for crystal to start and FLL to lock
}
while (FLL_CTL0 & XT2OF); // test high freq oscillator fault flag

// if flag remained clear then -
FLL_CTL1 = SELS+SELM_XT2; // switch MCLK=SMCLK = HF xtal
//====开机判键修正===//
P2DIR=0x00; //p2.0~p2.7input mode
P2IE=0x00;

if (!(P2IN&0X02))
{power_amend_measure();
}
if (!(P2IN&0X20))
{amp_amend_measure();
}

Init();
_EINT();

while(1)
{if (frequency_flag==1)
{frequency_flag=0;
dspl_flag=6;
frequency_measure();
}
if (positive_power_flag==1)
{
positive_power_flag=0;
dspl_flag=3;
positive_power_measure();
}
if (negative_power_flag==1)
{
negative_power_flag=0;
dspl_flag=3;
negative_power_measure();
}
if (current_flag==1)
{
current_flag=0;
dspl_flag=3;
current_measure();
}
if (ratio_flag==1)
{
ratio_flag=0;
dspl_flag=4;
ratio_measure();
}
if (amp_flag==1)
{
amp_flag=0;
dspl_flag=3;
amp_measure();
}
if (amp_amend_flag==1)
{
amp_amend_flag=0;
dspl_flag=6;
amp_amend_measure();
}
if (power_amend_flag==1)
{
power_amend_flag=0;
dspl_flag=6;
power_amend_measure();
}
if (!(P1IN&BIT1)) //输入为低电平表示有键按下,执行电流修正函数
{current_amend_measure();
}

}
}
void Init(void)
{

// =============Basic Timer 中断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BTCTL = BTDIV+BTIP0; //
IE2|=0X80;
// =============Timer A中断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TACTL=TASSEL1+TACLR+MC1; //时钟SMCLK,停止并复位,
CCTL1=CM0+SCS+CAP;//+CCIE; //上升沿捕获,p1.2为信号源,不开捕获中断

/*
TBCTL = TBSSEL1 +TBCLR; // ACLK, clear TAR
// TBCCTL0 = CCIE; // CCR0 interrupt ena××ed
TBCCR0 =4000;
P1DIR |= 0x01; // p1.0 output
TBCTL |= MC0; // Start Timer_A in continuous mode
*/

//============端口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P1SEL|=BIT2; //P1.2 MODULE
P1DIR=0X01; //P1.1~P1.7 INPUT MODE p1.0 output 控制继电器
// P1IE=0xf8; //允许p1中断
P1IFG=0; //中断标志清零
P1IES=0xff; //由高变低时中断标志置位

P2DIR=0x0; //p2.0~p2.7 input mode
P2IE=0xff; //允许p2.0~p2.7中断
P2IFG=0; //中断标志清零
P2IES=0x00; //由低变高时中断标志置位

P4DIR = 0X03; // 设置LED显示的端口
P3DIR = 0XFF;
P3OUT = 0X00; //clear all the leds display
P4OUT = 0X02; //data select choose
P4OUT = 0X00;

P6DIR=0XFC; //P6.2~P6.7OUTPUT
P6OUT=0X00;
}
#pragma vector = PORT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p2(void)
//interrupt[PORT2_VECTOR] void P2interrupt(void)
{ P2IE=0;//DISA××E
yanshi(2,100);//DELAY,防抖
key_flag=1;//表示有键按下
switch(P2IFG)
{
case 0x01://频率测量键
{frequency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02://正向功率测量键
{positive_power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04://反向功率测量键
{
negative_power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08://驻波比测量键
{
ratio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10://天线电流测量键
{
current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20://调幅度测量键
{
amp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40://调幅度修正键
{amp_amend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case 0x80://功率修正键
{power_amend_flag=1;
P2IFG=0;
break;
}
default:break;
}
P2IE=0xff;
}

#pragma vector = PORT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p1(void)
//interrupt[PORT1_VECTOR] void P1interrupt(void)
{ P1IE=0;//DISA××E
yanshi(2,100);//DELAY
switch(P1IFG&0xf8)
{
case 0x80://确认键
{
confirm_flag=1;
P1IFG=0;
break;
}
case 0x40://left键
{
left_flag=1;
P1IFG=0;
break;
}
case 0x20://right键
{
right_flag=1;
P1IFG=0;
break;
}
case 0x10://+键
{add_flag=1;
P1IFG=0;
break;
}
case 0x08://-键
{sub_flag=1;
P1IFG=0;
break;
}
default:break;
}

}
#pragma vector = BASICTIMER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(void)
//interrupt[BASICTIMER_VECTOR] void BASICTIMER_interrupt(void)
{
send_data(result);
//result=0.0;
P4DIR = 0X03; // 设置LED显示的端口
P3DIR = 0XFF;
P3OUT = 0X00; //clear all the leds display
P4OUT = 0X02; //data select choose
P4OUT = 0X00;

}

void amp_measure(void)
{ unsigned int i,temp;
unsigned int *ip1;
float temp_result,temp_max=0.0,temp_min=4095.0;
///////first measure frequency//////////
float tmp,tmp1,tmp2;
P6OUT=0X00;
key_flag=0;//按键标志清0
while(1)
{
firstflag=1;
//继电器开关测量频率,用p1.0口控制
P1OUT|=BIT0;
//延时一会等待信号稳定
Delay(2000);
IE2&=~0X80; //close bt
// TBCCTL0 = CCIE; //OPEN FREQUENCY
TACTL|=TAIE;
CCTL1|=CCIE;
while (f_ok_flag==0);
f_ok_flag=0;

if (aa1>aa2)
overflow=overflow-1;
tmp=aa2-aa1;
tmp1=40.0/(overflow*0.008191875+(tmp/8000000.0));
tmp2=tmp1*0.256;
IE2|=0X80;
//继电器开关测量功率,用p1.0口控制
P1OUT&=~BIT0;
//延时一会等待信号稳定
Delay(10000);
// TBCCTL0&=~CCIE; //CLOSE FREQUENCY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P6OUT=0X80;//P6.7=1
//继电器开关测量功率,用p1.0口控制
P1OUT&=~BIT0;
//延时一会等待信号稳定
Delay(5000);
key_flag=0;//按键标志清0
//while(1)
//{
P6SEL = 0x01; // Ena××e A/D channel a0 inputs
//ADC12CTL0 = ADC12ON+SHT0_2; // Turn on ADC12, set sampling time
ADC12CTL0 = ADC12ON+SHT0_4;
ADC12CTL1 = ADC12SSEL_2+ADC12DIV_3;
ADC12CTL1 = SHP; // Use sampling timer, singal channel
ADC12MCTL0 = INCH_0; // ref+=××cc, channel = A0
ADC12CTL0 |= ENC; // Ena××e conversions
{
for (i=0;i<600;i++)
{
ADC12CTL0 |= ADC12SC; // Start conversion
while ((ADC12IFG & 0X01)==0);
temp=ADC12MEM0;
//ADC12MEM0=0;
if (temp_max<temp)
temp_max=temp;
if (temp_min>temp)
temp_min=temp;
//temp_max=0;
//temp_min=4096;
}
ADC12CTL0 &= ~ENC; //stop adc
//temp_max=0;
//temp_min=4096;
temp_result=(float)(temp_max-temp_min)/(temp_max+temp_min);//幅度用百分数显示,因此乘100
//temp_result=((temp_max-temp_min)/(temp_max+temp_min))*100.0;//幅度用百分数显示,因此乘100
temp_max=0;
temp_min=4096;
}

程序上电时开始时,应显示888888的(RESULT设为888888),但是这888888显示的很快,一闪而过,然后自动进入下面的amp_measure( )函数,请教怎样使显示的888888时间变长。谢谢!

网友:
你的程序没有仔细看,针对你说的显示时间太短的问题你可以做个延时,一段时间内只做显示888888,然后再打开中断做其他事情。

网友:
程序中没有充许进中断,为什么自己进了amp_measure( )函数。这个函数是用中断写的,如果在程序中屏蔽掉这个函数,就正常啦。

网友:
"程序中没有充许进中断"是指这个中断没允许还是总中断没开呀?中断没允许但标志位还是置的。只是不响应而已。

网友:
总中断开了,该中断没允许

网友:
是按键中断吧,I/O的电平跳变有没有发生。Init()中你的确打开的PORT2的中断。再检查一遍吧,好长的程序真的没时间看,我只是搜索的看了看关键寄存器。

网友:
是这样的,真的很奇怪:上电了自动进中断,复位一下就显示888888,就不进中断,只是上电进中断,上电以后都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