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我用经典的串口的测试程序,在线仿真时发送和接收都正常。但是如果只用外部电源供电,不接仿真器,单片机发给pc的数据就接收不到了。如果这时再把仿真器连上,这是只是连上,不开IAR编译器,工作又正常了。我做板子的时候因为考虑到用外部电源供电,所以JTAG的2脚没接,4脚接VCC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谢谢!

网友:
请求各位帮帮忙!谢谢!!

网友:
这样试一下:重起PC系统,不运行IAR。板子工作后,如果不正常,再连上FET,看看此时FET是否仍有你说的作用?

网友:
是不是RST没接上拉电阻呀??

网友:
重启电脑之后,好像又好了,请问是为什么啊?会不会又出毛病啊?

网友:
重启电脑之后,串口通信又好了,不知为什么?

网友:
重新启动后没有在做任何处理通讯直接可行?“不接仿真器,单片机发给pc的数据就接收不到了”,那么PC发给单片机的数据能不能接收到呢?

网友:
工作都正常了 ,不知为什么,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不知为什么,工作都正常了 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