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发光二极管

楼主:
请问
要驱动两个小的发光二极管
是直接输出驱动好呢,还是加上拉输入好呢,

网友:
上拉用多大的电阻好呢,
直接驱动要多大的限流电阻呢

网友:
你就直接驱动吧,比较简单点,也不会烧了,一般电流在10ma内就好。

网友:
伙作的是低功耗的,电流能不能用1MA来点亮发光二管

网友:
你最好用上拉的方法,让430输出低,这样io吸入电流。关于限流电阻的问题,发光二极管的最小的点亮电流应该是1~1.5ma之间,看你的供电电源了!应该不难计算的!

网友:
"上拉"是什么意思?并不是连到VCC上的电阻都叫"上拉"的.
似乎应该是"限流"电阻吧,两种接法:
1.LED和电阻串联到地,高电平点亮
2.LED和电阻串联到VCC,低电平点亮
通常来说,选择第二种方案比较好,原因如下:
1.一般单片机(如51)IO口吸电流能力要强于吐电流能力,MSP430好像是个例外,两者差不多
2.即便是电流能力相同,通常输出0时候,更接近0V,也就是压降更小(和高电平和VCC的压降相比),所以给单片机增加的额外功耗就小

网友:
上拉或下拉,应该是解决端口驱动能力不足常用的一种方法吧,同时起到保护端口的作用。

网友:
单片机的逻辑0能力比逻辑1强,所以一般让I/O口为低,LED亮,LED正及接电源串电阻后负极接单片机I/O口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