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题:什么是DC-DC

楼主(2006-10-22):
菜鸟问题:什么是DC-DC
请教

网友A:
直流转直流呀 ,,一般是5转3.3,,

网友B:
有没有由低往高转的呢?什么原理呢

网友C:
由低到高当然也有
不过电源原理问题,就要请教电源专家了,俺没资格回答这种问题。

网友D:
其实DC-DC也就是一个单片的开关电源。DC-DC分电感储能式的和电容储能式的,电容式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电荷泵,它没有电感式的EMC问题。

网友E:
那DC-DC后,两边的电源和地是不是都分开了

网友F:
不需要分开

网友G:
DC是Digital Camera的缩写,所以DC-DC就是2个数码相机对着照相,闪光灯一闪,啪,把两个人都吓着了。哈哈哈
-_-b

网友H:
DC-DC转换器是直流变换直流的一种器件,一般是从高电压转换为低电压,输入电压有24~5v不等,输出一般是12~3v。也有从低电压变换高电压的,但是变换效率不高。能提供的电流不是很大,一般只有几十ma。还有一种带隔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