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与PC机远程通信

楼主:
我用msp430f149与PC机进行远程通信,用max487转换为485接口,单片机发送到PC机的数据,PC机能正确收到,但PC机发送到单片机的数据,单片机收不到,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?帮帮忙,我着急啊!

网友:
MAX487的电压是多少?430的电压是多少?它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?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帖子呀?,各位大侠帮帮忙

网友:
哪位大侠有msp430与max487连接的电路图,发给我一份,谢谢!谢谢!谢谢!

网友:
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我的程序以前调试过了,应该没问题,我怀疑是msp430与max487电路连接问题

网友:
把你滴程序,或者图贴个简单的出来吧。

网友:
我用示波器量p3.5(rx)脚,发现有数据输入,却接收不到数据,(接收不中断),各位大侠帮帮忙!

网友:
你什么都没有,大家怎么帮你?这种通讯程序不算什么太高难的东西,应该不会是因为技术保密吧??另外不要只贴几米长的程序,只一句“有问题”,那样也很难的。具体点,你认为是哪里出的问题,大家一起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老大,你什么都不给怎么帮你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