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9复位有问题,急求帮助!

楼主(2006-10-24):
449复位有问题,急求帮助!
我的电路用449的片子,上电不复位(复位时显示888888。),数码管无任何显示,表面看起来好像没通电一样,可是将JTAG上的11脚接地,就复位了,一切正常。当正常时,断电的瞬间再上电还能复位,断电一会后再上电就又无任何显示了,必须再短接一下11脚。
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,请指教!研究了半个月了,无任何头绪,愁啊!!!!
数码管
上电

网友A:
比较诡异

网友B:
11脚上有无电路,监测一下11脚上的电频。

网友C:
引用:
我的电路用449的片子,上电不复位(复位时显示888888。),数码管无任何显示,表面看起来好像没通电一样,可是将JTAG上的11脚接地,就复位了,一切正常。当正常时,断电的瞬间再上电还能复位,断电一会后再上电就又无任何显示了,必须再短接一下11脚。
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,请指教!研究了半个月了,无任何头绪,愁啊!!!!
你的现象和我刚好相反,我得是断电时间长一点,就可以正确运行,呵呵

网友D:
JTAG上的11脚是复位脚(RST),按您说的好象是悬空,至少要加阻容复位。

网友E:
加复位电路了,按照经典的阻容复位!3楼版主说的11脚的电频是什么意思?我用的外部电源3.6V,经检测
1脚无电压
3脚2.79V
5脚3.6V
7脚3.6V
9脚地
11脚3.09V
上电后,各脚电压如上,但数码管不亮(即不复位),9脚跟11脚短接后复位(此时显示888888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