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【求助】【原创】关于写片。求教!
fjz0000
fjz0000

网友A(2006-10-07):
【求助】【原创】关于写片。求教!
今天开始搭了个板子,板子是电源板,上面有高频变压器2个,瓷珠和电感8个。调试OK,给板子写程序,总是不顺,报错现象如:
An error occoured: "Could not write target memory"
Messages:
Mass Erase...
Program...
还有滴:联接不了目标板。
奇怪的是,过了会,多写了几次又可以了。
实在不行了,就把电脑注销下,也解决了几个。
但,手头上还有好几个写不进程序,麻烦了。同时,在写程序的过程中,速度其慢,比以前的51慢多多了。
现请教各位高手,BestRegards,Tks!!
接触430一个月。
高频变压器
今天开始
memory
target

网友B:
自己顶一下。
想知道,哪里有关于写片方面的汇总资料。
不胜感谢!!

网友C:
是用仿真器还是编程器?

网友D:
用编程器,用仿真器OK!

网友E:
自己顶一下,
后来以为是线太长了,就重新做了条15CM滴线,还是不行。
又以为是自己电脑本身滴干扰问题,就搬了台干扰测试仪,发现电脑的干扰也没有大问题。
现在就搞不懂了,还有,我接下来滴那几台怎么办,3K多一台滴机子啊。

网友F:
真的超级郁闷,程序写好了,设置ok了,调试得好好的,突然就写不进程序了,报错“failed to get target information”还提示fatal error。
换过芯片Msp430F1232,换过32K晶振,换过TPS71533电源Ic,电源有了,复位ok,晶振起振了。下载器的连接线也改短了(现在10cm)。
真的是超级郁闷。哪位高手指点下,不胜感谢!
接触MSP2.5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