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有关JTAG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06-10-30):
【求助】有关JTAG的问题请教
我以前是用F1121的片子
现在要用F149的片子,
请问JTAG是不是通用的??
通用

网友A:
149一般用14针的,应该通用,,实际JTAG的协议只要TCK。TDI。TDO,TMS,,4个脚就可以了,,也有的加了RST脚。。基本上所有JTAG基本都是一样的,,就是需要注意一下线序而已,,,

网友B:
就是要注意TEST脚的连接,其他接法完全相同的。

网友C:
1121是接这些断口:VCC,GND,TD0,TD1,TMS,TCK,(TEST),RST/NMI
149是接这些断口吧?VCC,GND,TD0,TD1,TMS,TCK,(TCLK),RST/NMI
区别就是TEST和TCLK??

网友:
基本上是一样的!最多用9根针,最少的用4根针!TDI/TDO/TMS/TCK,是必须的!

网友D:
GND是必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