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仿真时出现如下提示!斑竹帮忙看看!!

楼主:
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8000 SESSION ABORTED!

A FATAL ERROR HAS OCCURRED THE DEBUGGER WILL TERMINATE
怎么解决?斑竹帮忙看看!!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
但是是不稳定,时好时坏,可能是芯片的问题
一开始在我同事机器上烧不进去
换到我机器上试试,可以,烧几次又不行了,也是那个问题,
后来,,,忘了,呵呵

网友:
芯片先VCC对地短接试一下

网友:
还是不行!!

网友:
大家帮忙呀 我不知道怎么弄好了!!短路了不管用!也接外电源了!现在怎么弄呀 该?????????????

网友:
哈哈解决了 程序起始位定义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