嘎嘎,谁见过这种情况:CPU is off

楼主:
今天调试的过程中,暂停后再全速,居然跳出一个对话框。
“CPU is off(Low Power Mode) and interrupt are disa××ed! Cannot excute Step/Go”

难道是我进了LPM3模式跳不出来了?

顺便再问问,AD的中断函数是不是不能在里面设断点调试呢?

网友:
重装IAR试一下吧

网友:
俺遇到过的,在149上跑UCOS时,运行一会就会出现,怀疑是RAM太少任务太多造成,不知道你的情况?

网友:
把程序复位以下,从新运行还出现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会出现的了,不过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的。

网友:
在仿真中,如果出现CPU is off(Low Power Mode) and interrupt are disabled! Cannot excute Step/Go此类情况,那么程序在运行时也会出现类似CPU无法被唤醒的情况。这大多是由于系统程序被意外篡改造成的,这里应该注意两个问题:首先,应该检查是不是把程序存储区意外改写了,也就是数据区和代码区是否有重叠。另外,要养成在低功耗主循环中使用_EINT();的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