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[求助]我的仿真器会出现“Someone else is using the po ...
qigan
qigan

网友A(2006-10-29):
[求助]我的仿真器会出现“Someone else is using the port.”
求助 各位大侠啊
我的仿真器会出现如附件图所示的提示“Someone else is using the port.”重启电脑也不能解决问题,我除了在打印口接了仿真器外,没有接任何其他设备。
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下载程序调试了,我换了一个仿真器也没有解决问题。怀疑是软件的问题,软件用的是在本站下载的IAR 3.4版的。
请大侠们救我!
仿真器

网友:
我刚买的JTAG方真器
怎么也查找不到硬件,怎么办啊

网友B:
JTAG是不是要有供电的情况下才能用啊

网友C:
很可能是并口被使用了,看看是否安装了打印机之类使用并口的设备驱动程序

网友D:
把spoolv进程关掉试试

网友E:
我以前也遇到此类问题,是由朋友把我电脑的COMS清除了,系统默认并口为关闭,所以不使用并口.

网友F:
有可能是并口已经被别的设备占用可是冲突,在设备管理中看看

网友G:
谢谢大家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