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外接4M晶振不起振

楼主:
我用的是MSP1121的,在XIN和XOUT两端接一个4M晶振。如下设置后,但是就是不起振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BCSCTL1 |= XTS; // ACLK= LFXT1= 高频晶体振荡器

do
IFG1 &= ~OFIFG; //清除OSC故障标记
for (i = 0xFF; i > 0; i--); // 延时等待
}
while ((IFG1 & OFIFG)!=0); // OSC故障标记是否清除
BCSCTL2|=SELM1+SELM0+SELS; //将MCLK,SMCLK全设置为4M晶振输入

网友:
程序是对的,你根据什么判断的没起振?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,不但是4M,32768也不起振。用示波器看,发现有波形,但是幅值在2点几伏,
顺便说一下,我用的芯片是1232。

网友:
我在XIN和XOUT上接了8M晶振和两个12pF的负载电容,用楼主同样的程序可以起振。
楼主负载电容接的多大的?是否可能是负载电容的原因?

网友:
今天程序写不进去,是否就是因为晶振没有起振,Xin和Xout引脚没有波形输出,以前也测过,有波形。

但是,我今天请教一高人,他说如果不接晶振也没有关系,我就彻底懵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不起振就是在While那条语句里出不来
有何高见?

网友:
同意--是while那条语句跳不出来,,但跳不出来是4M晶振不起振引起的,,要注意原因和结果,,
另外晶振要接高速时钟的接口,不要接到32.768上了,,不同意你所谓的高手的看法,,
不起振,你的代码是跳不过去的,,
建议换个晶振,,匹配电容要合适15-30P,,试一下

网友:
我用的是LFXT1CLK,晶振为32K,没有外接电容。晶振已经换过了,有了波形,程序也可以下载了。但,下载过几次后,又不行了。此时,Xin和Xout没有波形。

网友:
你的JTAG引脚是否和晶振管脚有连接?以前老版的并口仿真器是连接的,现在的都不用了,如果连上了的话,请断开

现在430的程序下载正常与否与有无晶振,晶振起振与否都没有关系。

另外晶振不起振了除了晶振的质量问题之年,主要就是晶振的布线与布局问题引起的。

网友:
请教: JTAG和晶振有无连接应该是板子上布线决定的,和仿真器好像没关系吧.
我用的就是老版的并口仿真器,但板子是自己做的开发板.

引用:
作者: lsdfae11
你的JTAG引脚是否和晶振管脚有连接?以前老版的并口仿真器是连接的,现在的都不用了,如果连上了的话,请断开

现在430的程序下载正常与否与有无晶振,晶振起振与否都没有关系。

另外晶振不起振了除了晶振的质量问题之年,主要就是晶振的布线与布局问题引起的。

网友:
Jtag和晶振没有连接,程序仍然无法下载。芯片已经换了三片了。其中有一片子VCC和VSS脚居然短路了。我也不知道是片子本来就短路,还是在下载折腾过程弄短路的。郁闷ing。

另外,我想知道,msp片子是否很容易坏。(我总感觉mcu坏应该放在所有故障的最后)

今天是第四天了。程序仍然无法下载。

网友:
无法下载和晶振没关系,MSP430下载的时候靠的是内部DCO

网友:
引用:

今天程序写不进去,是否就是因为晶振没有起振,Xin和Xout引脚没有波形输出,以前也测过,有波形。

但是,我今天请教一高人,他说如果不接晶振也没有关系,我就彻底懵了。
好象有人说过在FET时MCU的晶振不振也没关系

网友:
请教一下,楼上说的是指: 在硬件仿真条件下不起振没关系,在实际运行的时候,自然就能振荡起来的意思么?

网友:
430外部高频晶振不起振

急啊。也是外部高频晶振不起振的原因。。。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,纠结中

网友:
我认为是电容的问题   程序没有问题   你还是多看一下硬件吧

网友:
你是不是接到32.768kHz的低频振荡器接口了,然后程序写的是启动XT2

网友:
如果晶體兩端的電壓正常,建議確認一下啟動電容和啟動電阻的配置,另外匹配電容需要算一下,以下計算公式供參考

网友:
确认一下计算公司,看看匹配电容是否合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