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MSP430F1232测温度?

楼主:
谁用过MSP430F1232测温度?我测温度通过串口输出怎都是0,请指教

网友:
测温度就是SLOPE AD呀。

网友:
我用的就是你提供的程序,但是读出来的结果是0.
非常感谢你,我不知道毛病在哪里?测出的结果不对.

网友:
我读出数据了,就是不稳定,跳动大

网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sensor测量
输入参数:source
输出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调用关系:无
使用的资源:LC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int measure_refer (int source)
{
P1DIR &= ~Ref; // Ref = HiZ, Charge complete
P1OUT &= ~source; // Ref = Reset
//TACTL = TASSEL_2 + MC_2 + TACLR; // SMCLK,连续模式,清除TAR
CCTL1 = CM_2 + CCIS_1 + CAP + CCIE; // Neg, CCIB,Cap,interrupt
timer_count = TAR; // TAR at before discharge
P1DIR |= source; // Temp = Sensor or Ref
_BIS_SR(LPM0_bits); // Wait for CCR1 interrupt
timer_count = CCR1 - timer_count; // timer_count = discharge time
P1DIR &= ~ Ref; // Disa××e Sensor or Ref
P2DIR &= ~ Sensor;
CCTL1 = 0x00; // Disa××e CCTL1
return(timer_coun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refer测量
输入参数:source
输出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调用关系:无
使用的资源:LC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int measure_sensor (int source)
{
P1DIR &= ~Ref; // Ref = HiZ, Charge complete
P2OUT &= ~source; // Ref = Reset
//TACTL = TASSEL_2 + MC_2 + TACLR; // SMCLK,连续模式,清除TAR
CCTL1 = CM_2 + CCIS_1 + CAP + CCIE; // Neg, CCIB,Cap,interrupt
timer_count = TAR; // TAR at before discharge
P2DIR |= source; // Temp = Sensor or Ref
_BIS_SR(LPM0_bits); // Wait for CCR1 interrupt
timer_count = CCR1 - timer_count; // timer_count = discharge time
P1DIR &= ~ Ref; // Disa××e Sensor or Ref
P2DIR &= ~ Sensor;
CCTL1 = 0x00; // Disa××e CCTL1
return(timer_count);
}
这是我一个项目中的测量的一段程序,你可以改一下。

网友:
好像1232有10位的AD?

网友:
斑竹:我看到你的程序了,你有没有用过片内的温度传感器测温度

斑竹:我看到你的程序了,你有没有用过片内的温度传感器测温度?
我现在就是用芯片内的温度传感器测试当前温度,然后用这个温度做补偿用.谢谢你.

网友:
有温度传感的。但SLOPE 是用热敏电阻来测量的。温度传感器的信号接在一路AD的内部信道上可以用来测量系统温度,但要做精确的测量建议用SLOPE,0.1度的精度。

网友:
斑竹:怎样用SLOPE作温度测量,请指教

我不懂SLOPE,是不是也是芯片内设置的请提供一段程序好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:

有温度传感的。但SLOPE 是用热敏电阻来测量的。温度传感器的信号接在一路AD的内部信道上可以用来测量系统温度,但要做精确的测量建议用SLOPE,0.1度的精度。
这个不太可以吧!0.1度的分辨率还可以,精度是不可能?
另外1232由AD10,没有比较器,个人一直从事传感器处理,从很多角度考虑,我认为SLOPEAD不如AD10的精度好!

网友:
请问你可以发一份MSP430F1232的工程模板给我吗,我自己建的模板怎么都用不了,求求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