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水表奇怪的现象

楼主(2006-11-05):
关于水表奇怪的现象
开阀或关阀时,完全打开或关闭的一瞬间显示屏就很暗了,但是能看到一点屏还是按照要求在显示的,只是很暗!这是怎么回事,干扰吗?
显示屏
水表

网友A:
打开和关闭瞬间,驱动部分电路电流会瞬间变大,如果电源部分没有隔离或者提供功率不够,以及瞬间的干扰都会影响系统工作,建议把控制部分和功率接口部分电路隔离,!!

网友B:
驱动开和关都没事,但一完全关闭或完全开的时候就不行了

网友C:
阀门堵转时电流消耗大

网友D:
同意楼上的观点,改一下判断阀门堵转的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