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下设计思路

楼主:
智能卡节水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
利用读卡芯片将智能卡中的信息读出输入给单片机, 由单片机命令数码显示智能卡中用户余额后, 等待红外开关信号开启电磁阀, 涡轮流量传感器实际使用水量转换成电脉冲信号输入到单片机中, 单片机经过预设费率将用水量转换成金额进行计费, 并数码显示出用户当前余额, 当余额不足预扣额时将会报警处理

如上述,智能卡我想用外部内存来代替,数值直接从外部内存读取,显示器是5位连体LED共阳极数码显示。

头疼的是不知道涡轮流量传感器怎么设计(怎么简单替代),可能是查找的方式不合理吧,查到的都是成品,不能便于设计使用。

开关的话,题里是红外信号开启电子阀,也不太会这个。

希望能请各位高手们帮我指点下。

这个是毕业设计,所以不是想要整题,而是能给我提供个思路或者提供下设计所需要的零件以及型号。

在这里先谢谢各位看过此贴的人。

网友:
对于我难度有点大,暂时还没设计过这方面的嘿嘿,来帮顶

网友:
要看涡轮流量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,计数脉冲的话还好弄点。

网友:
虽然帮不上楼主什么忙,但是帮你顶贴,不要沉了..

网友:
涡沦流量传感器如果简单替代的话,可以用脉冲信号发生器,流量对应的是脉冲串的数量,红外信号控制的电磁阀则需要去找相关资料,看其开启/关闭指令或条件是什么,通常的电磁阀是电压驱动的,楼主所及可能是加了光电隔离之后的结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光电隔离效果应该不错。控制导通截止
轮流量传感器其实和光电编码器是差不多,你可以用光电编码器,不过没有实际中的精确。能用就行,毕业设计嘛,没那么高的要求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模拟的话(就是不是真的拿去用)
有一些关于简单代替的想法,LZ参考参考吧。
1 模拟 涡流传感器。
我想这个东西的功能应该是类似于 流量计,传感水流强度。最终输出的变化可能是频率的变化或者占空比的变化。
假设是模拟频率变化,可以用一个555做一个方波源,把固定电阻接成电位器,调节电位器,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频率。
事实上,如果用555的话,也可以做成占空比的变化,与电阻变化成一定比例。

2 关于红外开关,这个,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类似于 非接触式开关?
最简单的情况,买一对红外对管(很简单的东西,长得有点像普通二极管,不过接收管是黑色的)
在近距离的情况下,你可以模拟成有东西经过时就启动(关闭)开关,这种情况下,这个红外电路只是一两个电阻的事情。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用两门电路的延时,产生极端的脉冲来替代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极端?
嘻嘻,你想多极端?
我觉得用单片机来也差不多了.......
12M下,极端一些的话可以去到1到2个u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光电隔离效果应该不错。控制导通截止轮流量传感器其实和光电编码器是差不多,你可以用光电编码器,不过没有实际中的精确。能用就行,毕业设计嘛,没那么高的要求。

用光电编码器就贵了,不值得,直接本地振荡器发脉冲串就可以模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