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斑竹和大虾关于通过串口更新程序的事情

楼主:
430的jtag方式和bsl方式都在现场的环境下显的不实用,现场的外部接口只有串口,请教下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程序的更新呢?

网友:
[RA]1 写一段升级程序,包括FLASH擦写和串口通信,尽可能短,最好用汇编写。
2 主程序检测到串口的升级指令后,将此段程序搬移到RAM里运行。
3 擦除FLASH,接收串口数据,写入FLASH。此过程最好关闭所有中断。
4 升级完毕,写入错误的狗口令,复位。OK!

最关键是升级程序尽可能短,留出足够的接收缓冲,512K很合适,正好FLASH的一段。

此方法试过,速度很快。[/RA]

网友:
1 写一段升级程序,包括FLASH擦写和串口通信,尽可能短,最好用汇编写。
2 主程序检测到串口的升级指令后,将此段程序搬移到RAM里运行。
3 擦除FLASH,接收串口数据,写入FLASH。此过程最好关闭所有中断。
4 升级完毕,写入错误的狗口令,复位。OK!

最关键是升级程序尽可能短,留出足够的接收缓冲,512K很合适,正好FLASH的一段。

此方法试过,速度很快。

网友:
呵呵,我实现的方法是:将下载更新的程序放在一个特殊的段内,这个段不能下载主程序,在主程序中设置一个标志位,一旦标志位被置位,即进入下载更新程序,接受txt文件,刷新主程序。刷新完成之后,置sp指针,ok,代码已经实现,大小小于512个字节.

网友:
3楼4楼,谢谢你们的回答

对于3楼所采用的方式很同意,4楼所说的没有看懂,可以再说的明白点吗?

网友:
就是说:
1.修改连接文件,定义一个段为COM,地址为从0xc000-0xc200;
修改CODE段的开始地址为0xc200
2.编写一个更新flash主程序的软件例如:void downsoft@"COM"
将其定位在flash的COM段中,同时你的串口接收程序也必须放在COM段中,我是使用软串口实现的,
定义中断函数TIMERA0ISR@“COM”。
3 在main()函数中定义一个标志位flag,

main()

{
if(flag) downsoft();
}
4.在downsoft中对中断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,擦除主程序所在的段,将接收到的程序写入从0xc200开始的地址空间内。
5。上电复位即可。

网友:
请问你说的定义COM段,是不是就是在对应MCU的连接文件.xcl中使用指令
-Z(CODE)COM=0xc000-0xc200(这个地址范围可根据实现情况来定的吧?)来定义的,是放在CODE段吗?

还有最后擦写完更新程序后,是如何让程序复位的,是用看门狗吗,
还是有其他的方式,可否共享一下代码,不胜感激!!kigg@263.net.

网友:
使用的命令是-z(CODE)COM+200=0XC000-0XC200
可以复位看门狗,其实你只要在0xfffc里写入0xc200即可,上电复位以后就从主程序开始执行了.

网友:
“2 主程序检测到串口的升级指令后,将此段程序搬移到RAM里运行。”

请教一下,怎么将这段程序搬运到ram中运行?

网友:
引用:

1 写一段升级程序,包括FLASH擦写和串口通信,尽可能短,最好用汇编写。
2 主程序检测到串口的升级指令后,将此段程序搬移到RAM里运行。
3 擦除FLASH,接收串口数据,写入FLASH。此过程最好关闭所有中断。
4 升级完毕,写入错误的狗口令,复位。OK!

最关键是升级程序尽可能短,留出足够的接收缓冲,512K很合适,正好FLASH的一段。

此方法试过,速度很快。
对了,哥们,你的这种方法怎么定义通讯中断的中断向量的地址啊?

网友:
引用:

“2 主程序检测到串口的升级指令后,将此段程序搬移到RAM里运行。”

请教一下,怎么将这段程序搬运到ram中运行?
直接拷贝过去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:

直接拷贝过去就可以
请问:拷贝到RAM的哪个地址?有没可能覆盖掉某些变量呀 ?

网友:
当然不能覆盖了啊,要区分

网友:
引用:

当然不能覆盖了啊,要区分
呵呵 如何区分呢?有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?还是具体情况待定?

网友:
怎么样在 ram上运行 ?? 程序指针能跟着走吗??

网友:
请问怎样用c吧这些代码搬到RAM里面去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