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接收

楼主:
请教各位,我用基于MODBUS协议实现单片机和pc机通讯,单片机中断接收,查询发送,以下是我的中断程序,我的想法是先接收完所有的数据再进行处理(包括地址判断,读寄存器等然后再发送),这样的话我接收的数据就定下来了,比如程序中只接受8个字节数据,如果我接收的数据字节不定,那样的话,我不知道怎么办?如何判断接收完毕呢?
interrupt [UART0RX_VECTOR] void UART0RX(void)
P5OUT=0X00; //P5.1,P5.2选通SP3481的发送接收允许端
receive_data[num_receive]=RXBUF0;
num_receive++;
if(num_receive==8)
{num_receive=0;
flag_send=1;//发送标志
P5OUT=0Xff;
}
}

网友:
各位指点一下啊,我解决了多日没有解决啊

网友:
MODBUS协议是采用信息域的方式进行传输的,通常它具有两种传输方式:ASCII和RTU。
ASCII方式是以1个字节表示一个传输字符,1个信息域是以ASCII码的“冒号”即0x3A开始,以一个回车+换行符“CRLF”(0x0D and 0x0A)结束。在这种通讯模式下,连续接收数据,由此可以判断一个信息域的开始和结束。
RTU方式是以1个字节表示两个四位十六进制字符。一个信息域的启动和结束都是采用不少于3.5个字节的特定字符标识一个信息域。这个3.5个字节的特定字符称为“3.5个字符时期的无记载的时间间隔”,在启动和结束之间的数据要求连续发送,其两字符发送间隔最大不大于3.5个字符间隔时间。

网友:
这样的话,只有在接收中断中定时判断了吗?定时3.5个字符时间,溢出则结束,否则继续接收?还有别的办法吗?

网友:
对于MODBUS RTU模式,一典型的消息帧如下所示:

起始位:      T1-T2-T3-T4
设备地址:     8Bit
功能代码:     8Bit
数据:       n个8Bit
CRC校验:     16Bit
结束符:      T1-T2-T3-T4

其中“T1-T2-T3-T4”为至少3.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,而两个“T1-T2-T3-T4”之间的每一个字节数据是连续传输的,由此可以根据每两个信息域的间隔时间进行判断。

在单片机中编程,只要进行单字节中断接收就可以了。但在完成每个字节的接收时启动一个大于“T1-T2-T3-T4”的延时,在延时结束前又收到新的数据则重新刷新这个延时;若在延时结束后收到新的数据,则可认为是新的信息域开始。

网友:
通讯中的寄存器是如何意思?

网友:
我也在搞modbus,暂时还是理论的研究,下一步抽时间做实验!大家多多交流!

网友:
我也是今天收到任务,用485传输,协议是MODB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