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和液晶控制器t6963c 电平兼容的问题

楼主(2006-11-15):
430和液晶控制器t6963c 电平兼容的问题
t6963c 认可的高电平,最小为0.7Vdd = 3.5v ,应该怎样才能兼容呢?
有没有人用过,能不能给格接线图看看
控制器
问题
高电平
接线图

网友A:
以前用过,3.3V高电平没问题的。

网友B:
将430的电压直接使用3.6V,不用转换,注意增高lcm负压即可。

网友C:
已经用了4245,
但是LCM的负压 应该用多少呢?资料上只写了 负电压,没有给具体的数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