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IIC通信问题,谢谢!

楼主:
最近准备用MSP430F1611(供电3.3V),准备利用它的IIC模块读取另一芯片(供电+5V)输出的IIC信号.很困惑,两个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同,IIC信号的幅值应当也不同,,能否通过将MSP430F1611的SDA和CLK信号线上拉到+5V,让这两个芯片正常通信.

网友:
上拉好像不行
3。3驱动5伏问题不大,5伏可以考虑降压到4。5v,应该没问题
5伏输出到430的,串联电阻分压吧

网友:
楼上,你的意思是有两种方法可以试一下,对吗?
第一,用3.3V电源给两个芯片统一供电.
第二,仍然用5V供电,采取电阻分压的方式分出3.3V电压给MSP430供电.

是这样吗,楼上?

网友:
引用:

楼上,你的意思是有两种方法可以试一下,对吗?
第一,用3.3V电源给两个芯片统一供电.
第二,仍然用5V供电,采取电阻分压的方式分出3.3V电压给MSP430供电.

是这样吗,楼上?
我的意见芯片分别供电,5v可以考虑用4。2v~4。5v

5v输出用信号,可以用电阻分压到3。3v,作为430的输入

不能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给430供电,因为电流波动大,无法稳压,简单的可以考虑串联二极管降压。

网友:
可以驱动的,我调过,你可以看看芯片资料上,一般5V的设备支持的高电压也在3.3V范围内

网友:
多谢楼上两位的回复!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驱动的,但一般的方法是加光耦来完全隔离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