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iar察看特殊寄存器的值

楼主(2006-07-30):
如何用iar察看特殊寄存器的值
请问斑竹iar能否察看特殊寄存器的值,应该怎么做?
斑竹
寄存器
如何

网友A:
在调试过程中点view,中的Register就可以观察了,观察变化时必须将调试停下来,注意是停下来,不是终止。

网友B(2006-09-04):
请问版主
cpu寄存器中cyclecounter,代表什么意思,它的初始值一直是170吗?

网友C:
这个是自动在记机器周期的个数的,在线仿真的时候,它的值的变化我目前也没搞清楚。模拟仿真的时候,值就是连续的,比较好用。
你说的那个值170,想问下你用的是不是用的是C语言。

网友D(2006-10-07):
引用:
请问版主
cpu寄存器中cyclecounter,代表什么意思,它的初始值一直是170吗?
C语言因为要执行一段初始化代码,所以复位时的cyclecounter值不是0,用汇编的话不执行这段初始化代码,所以值是0。
初始化代码可以在IAR安装目录下找到

网友E(2006-11-18):
奇怪,我用C,我的怎么不是170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