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430F1232无法debug

楼主:
log文件显示write flash completed,但是无法debug。每次进入debug界面之前,提示无法设置断点,必须单步执行程序。可是我并没有设置断点,而且就算单步执行程序,也会报错:Una××e to execute:driver error。我把JTAG拔掉,另外加电就ok了。
更奇怪的是,我用同样的流程在另一块FE427上download 和debug就没有任何问题...
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的?请给一些建议吧。抓狂中...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就是1232,但没有出现过像你所说的这种问题,我估计应该是你的地没有接好。像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,应该是那里没有接好的。

网友:
可以下载吗?也许芯片已经损坏!!

网友:
谢谢两位!
我仔细检查过了,地接的没有问题,所以应该不是接地导致的问题。

我也重新焊了一块板子,还是同样的现象,应该也不是芯片的问题。

下载没有问题,而且下载完把JTAG接头拔掉,用外接电源供电跑example程序也没有问题。就是没法debug...

二楼能不能发一份你的schematic?万分感谢!

网友:
利尔达的工程师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?我实在是搞不定了...

万分感谢!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,看你凌晨三点还在调程序。。
我想知道你的时钟设置详细情况。

网友:
呵呵,兄弟用功啊!

网友:
引用:

log文件显示write flash completed,但是无法debug。每次进入debug界面之前,提示无法设置断点,必须单步执行程序。可是我并没有设置断点,而且就算单步执行程序,也会报错:Una××e to execute:driver error。我把JTAG拔掉,另外加电就ok了。
更奇怪的是,我用同样的流程在另一块FE427上download 和debug就没有任何问题...
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的?请给一些建议吧。抓狂中...
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而且下载程序后你看看反汇编窗口,怀疑是内部的FALSH已经坏了。

网友:
我用IAR1.26B版,仿435、437、449都没问题,但是仿147就不正常。
现象:
1、一直全速运行,功能正常。
2、在全速运行过程中,如果人为中断程序运行去看状态,很可能原代码页就是空白,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3、转换到反汇编状态后,能看到代码,但是不知道是哪一段。
4、在反汇编状态下继续执行单步操作,能运行,运行若干步之后,突然就到了Reset处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,用高版本的试试看吧,其他方面也没有能解释的理由了,呵呵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!
我的板子因为尺寸限制,没有接外部晶振,用的是默认的内部DCO,不知道这个对debug会不会有影响?
至于反汇编的情况,我仔细看了一下,flash里存放的代码应该没有问题。而且拔掉JTAG接口之后,片子运行正常,我想Flash应该没有坏。不过每次进入debug的时候,程序指针停在Program start那一行,始终不跳转到main程序入口,比较奇怪。
这样的现象意味着哪些地方可能出错呢?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