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做一个电路,当某一按键每次按下后,电路发出一个0.5S ...

楼主(2006-11-23):
要做一个电路,当某一按键每次按下后,电路发出一个0.5S的高电平信号。其余时间为低电平,例:如果用户连续按下的时间为10S,则那高电平信号也只能维持。不能用单片
信号
按键
高电平
单片
用户

网友A:
如果用户连续按下的时间为10S,则那高电平信号也只能维持高电平0.5S.然后为低电平

网友B:
这个可以做到啊

网友C:
下降沿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

网友D:
应该比较好做,就象楼上说的.可以简单的用个555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