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一个无线接收解码模块

楼主(2006-11-18):
请教:一个无线接收解码模块
请教:一个无线接收解码模块,最多可以带多少个无线发射编码模块?如果两个无线发射模块同时按下,且只有一个发射模块,请问会出现什么问题?】
模块
无线

网友A:
好象只会这种情况:一个发射器(比如sc2262)对应多个(3^12)接收器(SC2272)

网友B:
我现在是多个发射模块对应一个接收模块。

网友C:
也就是一个READER,多个标签是吗?现在有做几十个的,有做上百个的,关键是看你的防冲撞做得如何了。

网友D:
你在弄类似nRF的的片子吧,它支持125个通道啊,通道切换时间小于200uS,而且它支持可以同时接受两个发射器的数据,手册里面是这么说的,不过还自己还没有实现这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