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看门狗相关的问题

楼主:
想请教下各位,我要在看门狗复位前想保存数据该怎么做?复位中断向量能做个服务程序处理吗?

网友:
哪位高手指点下,帮帮忙!

网友:
WDT运行在Watchdog方式时,触发的是RESET中断,运行在Timer方式时,触发的WDT中断。
不论触发那种中断,与系统中断过程无关的RAM及SR的内容都不会发生变化。
两种情况下,保存数据都是有机会的。

网友:
谢谢!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,你的意思是复位后再去保存?还是?我是在Watchdog方式下,就是想在它复位前把一些数据先保存,但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做到。那它复位了不是都从新开始了吗?

网友:
可以定义变量为非初始化,这样在不掉电情况下的复位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:

谢谢!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,你的意思是复位后再去保存?还是?我是在Watchdog方式下,就是想在它复位前把一些数据先保存,但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做到。那它复位了不是都从新开始了吗?
复位后去保存。RESET并不会自动清除RAM,除非你要这么做,而且是在C下。

网友:
引用:

可以定义变量为非初始化,这样在不掉电情况下的复位都没有问题。
那如何定义成非初始化变量?能不能随便举个例,因为我不太熟

网友:
引用:

复位后去保存。RESET并不会自动清除RAM,除非你要这么做,而且是在C下。
怎么我的在仿真环境下RAM和SFR会清和变会初试状态?不知道是不是那里还需要设置?

网友:
如果是C,就用斑竹的说法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C,但不知道非初始化变量是怎么来定义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