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CSPY之后为何跑不到main??

楼主(2006-05-26):
求救:CSPY之后为何跑不到main??
我用的版本是IAR3.10a,
编译生成的MAP文件如下:
26 362 bytes of CODE memory
4 471 bytes of DATA memory (+ 31 absolute )
92 bytes of CONST memory (+ 2 absolute )
Errors: none
Warnings: none
我用的是MSP430F1611,
但是我点CSPY进入DEBUG状态时,程序始终跑不到main,我点停止debug时,程序停在0Xa68c处(汇编代码中显示为memset例程),这是为什么呢?请路过的多多指教 在下万分感谢!
absolute
memory
程序

网友:
解决了 堆栈的问题

网友A(2006-07-03):
您好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请问您能不能说的具体点,怎么解决呢?

网友B(2006-11-18):
是啊,我也碰到了,怎么解决的?

网友C:
检查一下设置断点的个数,是否大于要求的个数,取消所有的断点就应该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