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个问题,百思不得其解,一定要问问(请高手多多撒盐 ...

楼主(2006-11-28):
有一个问题,百思不得其解,一定要问问(请高手多多撒盐):
430中有一个寄存器“SCFI0”好像是设置fDCOCLK的频率的,最高可以到40MHZ,偶一直不知道这个频率和MCU的真实运行频率的关系,如果说我的实际频率为3MHZ,5MHZ、8MHZ,则fDCOCLK分别选择哪个范围,选择依据是什么?有没有官方文档?
从头文件看好像每个选项都能满足上面说道的三个实际频率,那为 什么又要搞出这么多个选项?
频率
问题
寄存器

网友A:
比如你要选择5MHZ,最好选择频率范围为 1.3~12.1MHZ的,尽可能的选择5MHZ是在这个频率范围中间的程度。

网友B:
不对吧:)
430最高只能到8MHZ,那没有必要出现40MHZ这个选项吧?
还是不明白,请大家赐教

网友C:
至于有没有必要出现40MHZ,这个不是关键
1系列和4系列最高8M,超过这个频率可能就会不稳定。
要看你使用的频率是多少,然后的选择一个范围,当然比如说使用5M,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都可以,但还是之前所说的,你使用的频率最好在你选择频率范围的中间。
FN_8 FN_4 FN_3 FN_2 Typical fDCO Range
0 0 0 0 0.65−6.1
0 0 0 1 1.3−12.1
0 0 1 X 2−17.9
0 1 X X 2.8−26.6
1 X X X 4.2−46

网友D:
是这样,频率是可以高上去,但同时功耗也 会高上去,这和低功耗是相悖得,,没必要搞那么高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