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欠压保护?

楼主(2006-11-28):
关于欠压保护?
SVSCTL|=VLDON;
if (SVSCTL&BIT1)//为1时,欠压
{
P2OUT&=~BIT0;//报警
LCDM9=0x20;//显示“欠压”
}
这样能实现吗?刚开启就判断是不是判断不出来啊,有必要加个延时吗?如果延时沿多长时间呢?
谢谢啊!
延时
报警

网友A:
需要,延时时间大于100mS即可

网友B:
时间这么长啊
顺便问一下for( int i=0;i<8000;i++);
这么个语句到底是多少指令周期?

网友C:
上面的FOR语句你可以在IAR里试下,可以知道大概试多少个指令周期的。

网友D:
引用:
时间这么长啊
顺便问一下for( int i=0;i<8000;i++);
这么个语句到底是多少指令周期?
一个for循环耗费8个周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