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急死了!新买的USB仿真器不能用?

楼主:
斑竹:

我新买了一个USB仿真器?

使用光盘自带的驱动和IAR3.41A

Debug始终不行,总是通讯错误!!

然后就是Session .....?

求救啊!!

网友:
驱动安装完全没有?要安装两次。

网友:
驱动检查了之后,有个问题?你是在目标板下载还是适配器?如果是适配器的话仔细看适配器的说明书有一条要求去掉一个电阻。

网友:
设置对了吗?

网友:
晕啊,都用USB的了,我还是用并行口啊

网友:
引用:

驱动检查了之后,有个问题?你是在目标板下载还是适配器?如果是适配器的话仔细看适配器的说明书有一条要求去掉一个电阻。
意思是要修改 适配器 吗?? 还要开盒!???

我用的 目标板 ,自己设计的,

并口用的很好 ,

USB 就是不行, 白白浪费我650块!

请问lierda有没有技术顾问啊!

网友:
晕,我也是并口啊!

网友:
看看你的设置对不对,要在Fet Debugger下选择使用USB接口。

网友:
驱动是要装两遍,然后就是看你的配置,选择USB通讯,然后应该没有问题,再有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

网友:
我在安装两遍拭试看

网友:
找个USB的文档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