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 在软件仿真中如何模拟IO口的数据输入??

楼主(2006-11-24):
IAR 在软件仿真中如何模拟IO口的数据输入??
IAR 在软件仿真中如何模拟IO口的数据输入??
在使用 MPS430中,遇到这样的问题!
在keil C中有比较方便的IO模拟用来软件仿真调试,难道IAR就没有了,
虽然在IAR中看到有一个终端I/O的东西,但是就是用不了~~
软件
东西
如何

网友A:
晕,没人知道嘛~~~
请高手提示下,我也好找这个功能啊,IAR中文说明也看过了,没什么发现~~

网友B:
我刚才又看了下E文的,IAR使用说明,也没什么发现~~~
大家是如何在软件仿真的时候给输入IO赋值的呢???

网友C:
直接修改端口寄存器试试,在Watch或者Memory窗口里
不过好像不能触发中断

网友D:
设置方向寄存器,给输出寄存器=值就可以了,单步执行,看输入寄存器值就可以了,调试时也可以循环执行,用示波器看波形,,,,

网友E:
谢谢,上面几为朋友!!!

网友F:
这个的确不方便,我也需要这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