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430程序的问题???谢谢

楼主(2006-11-24):
【求助】关于430程序的问题???谢谢
#include<msp430x14x.h>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TACTL=TASSEL0+TACLT+MC0;
CCTL0=CCIE;
CCR0=16384;
P3DIR|=BIT7;
_EINT();
while(1);//请问一下,这个语句有什么用啊!无限循环是执行那些语句?
}
interrupt[TIMERA0_VECTOR]void Timer_A(void)
{
P3OUT`=BIT7;
}
void
,
include
程序

网友A:
while(1);执行的是个空语句,让程序一直循环.
意思应是让P3OUT在产生中断后输出一个和原输出相反的输出电平.

网友B:
让程序一直循环
是让主程序一直循环吗?还是一直执行哪个中断程序??一直占用CPU吗???

网友C:
程序首先把看门狗给关闭了.然后设置定时器TA0,设定定时时间.P3.7口工作方式为输出.然后进入死循环,一直等待定时器中断,定时时间一到就执行中断程序将P3.7取反,然后返回继续进入死循环等待下一次中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