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3V转成5v?

楼主(2006-11-10):
如何把3V转成5v?
很多芯片工作电压是5v的,我怎么能让430可靠的驱动他们?
工作
芯片
如何

网友A:
不少5V的片子输入高电平可以低至2V,用430可以直接连接。5V片子的输出到430,如果只有一两点,可以用电阻分压,也可以用SN74LVC2T45这样的双电压IC进行转换。

网友B:
若仅做驱动用,简单的可以用三极管实现

网友C:
sn74lvc424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