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看门狗在什么地方喂最优?

楼主(2006-11-28):
【求助】看门狗在什么地方喂最优?
我现在一般在中断中喂狗但是发现这样会存在一些弊端。请教各位,在什么地方喂最好,使系统最稳定。
最好

网友A:
如果看门狗是像DSP那样,需要分两次喂,我觉得一次放在主循环,一次放在时钟中断里面是合适的。如果看门狗只需要喂一次,我觉得放在主循环里面更好一些,你觉得呢?

网友B:
我也是这样认为。我先有个每0.5S的中断程序。主要的功能都在着里面完成,我是在这里喂狗,我想知道这样是不是就是在主循环里喂狗了。如果不是应该是怎样的了?

网友C:
不要在中断里问狗,最好放在主任务中.

网友D:
我的主任务就在主中断里(0.5S一次)。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,在这个中断里喂是否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