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能否利用I/O的高低电平来编码?(单片机初学者)

楼主(2006-11-24):
请教,能否利用I/O的高低电平来编码?(单片机初学者)
如题,希望知道的人指点下,如果可以应该这样实现?谢谢
初学者

网友A:
二进制编码不外乎高低电平的时域分配,MCU能干这个。

网友B:
当然可以,,就是作这个的!!

网友C:
引用:
如题,希望知道的人指点下,如果可以应该这样实现?谢谢
单片机就是干这个呢
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阿
I/O口的高低电平输出用编程很简单实现的阿

网友D:
谢谢楼上各位,想再问一下,那如果我是利用不同I/O口的各自的高低电平的状态也能进行二进制编码吗?(假定同一时刻)看书比较抽象,还是来这里问问比较好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