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MSP430读写8563问题

楼主:
请问哪位知道8563与430I2C通信问题,为什么我的430总是不能读到8563的应答低电平,SDA,SCL都加了上拉,430的输入口也正常,这几天一直被这个问题困饶,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多谢!下面是我的程序,帮我看一下哪有问题
P1.1做SDA,P1.2做SCL
void i2c_start (void)
{
P1DIR |= BIT1;
P1DIR |= BIT2;
P1OUT &=~BIT2;//sclk = 0;
P1OUT |= BIT1;//sda = 1;
P1OUT |= BIT2;//sclk = 1;
P1OUT &=~BIT1;//sda = 0;
}

void i2c_stop (void)
{
P1DIR |= BIT1;
P1DIR |= BIT2;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P1OUT &= ~BIT1;//sda = 0;
P1OUT |= BIT2;//sclk = 1;
P1OUT |= BIT1;//sda = 1;
}

void i2c_send_data (unsigned char sd)
{
unsigned char i;
P1DIR |= BIT1;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for (i = 0; i < 8; i++)
{

if(sd & 0x80) P1OUT |= BIT1;
else P1OUT &= ~BIT1;
P1OUT &= ~BIT2; //sclk = 0;
P1OUT |= BIT2;//sclk = 1;
sd <<= 1;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}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P1OUT |= BIT1;//sda = 1; //发送8个字节后sda产生高电平标志位
P1DIR &= ~BIT1;
P1OUT |= BIT2;//sclk = 1;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do
i = (P1IN & BIT1);//i = sda;//?
}
while(i);
}

void i2c_receive_data (unsigned char *p_rd)
{
unsigned char rda = 0, i;
P1DIR |= BIT1;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P1OUT |= BIT1;//sda = 1;
P1DIR &= ~BIT1;
for (i = 0; i < 8; i++)
{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rda <<= 1;
P1OUT |= BIT2;//sclk = 1;
rda |= ((P1IN&BIT1)>>1);//SDA

}
P1OUT &= ~BIT2;//sclk = 0;
P1DIR |= BIT1;
P1OUT &= ~BIT1;//sda = 0;
P1OUT |= BIT2;//sclk = 1;
*p_rd = rda;
}

网友:
430模拟I2C时,当输出低电平时,可以把口直接输出0。但如果想拉高电平,也就是想输出1时,就不能通过口输出1的方法拉高。只能通过将该口的输入输出寄存器改为输入高阻状态,借助上拉电阻拉高。

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,你改试试看。有什么进展发个帖子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你的时钟频率对否啊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的主频高了,降低时钟就好了,多谢各位的支持

网友:
二楼说的有理,SDA脚输出1时将引脚切换成输入,靠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,这样不会与从器件的应答信号冲突。

网友:
你们好能帮我看看吗,用串行助手显示,收的都是FF,调了几天没通过,烦

void I2C_Set_sda_high(void);
void I2C_Set_sda_low (void);
void I2C_Set_sck_high(void);
void I2C_Set_sck_low (void);
bool I2C_GetACK(void);
void I2C_SetACK(void);
void I2C_SetNAk(void);
void I2C_START(void);
void I2C_STOP(void);
bool I2C_TxHToL(unsigned char);
unsigned char I2C_RxByte(void);
void I2C_Read ( unsigned char *b8563_Store);
//void I2C_read_string(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count,unsigned char *readbuf);
void I2C_Write( void);
//void Delay_ms(unsigned long nValue);

//static unsigned char c8563_Store[7]={0x18,0x59,0x23,0x25,0x12,0x25,0x06}; /*写入时间初值:2506年25月27日 09:59:00 BCD码*/
const unsigned char cucBit[]={0x80,0x40,0x20,0x10,0x08,0x04,0x02,0x01};

#define SDA BIT6
#define SCL BIT5
void DelayTime1(void)
{

_NOP();_NOP();_NOP();//_NOP();//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

}

void I2C_Set_sda_high( void )
{
P5DIR &= ~(SDA);
}

void I2C_Set_sda_low ( void )
{
P5DIR |= SDA;
P5OUT &= ~(SDA);
}

void I2C_Set_sck_high( void )
{
P5DIR &= ~(SCL);
}

void I2C_Set_sck_low ( void )
{
P5DIR |= SCL;
P5OUT &= ~(SCL);
}

/******* msp425 <-- pcf8563******/
bool I2C_GetACK(void)
{
unsigned int ucErrTime=255;
//I2C_Set_sck_low();
I2C_Set_sda_high();
//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high();

// DelayTime1();
// P5DIR &= ~(SDA);
while((P5IN & SDA))
{
ucErrTime--;
if(ucErrTime==0)
{
I2C_STOP();
return 0;
}
}
I2C_Set_sck_low();
return 1;
}

/****** msp425 ---> pcf8563*******/
void I2C_SetACK(void)
{
//I2C_Set_sck_low();
I2C_Set_sda_low();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high();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low();

}

/********msp425 ---> pcf8563******/
void I2C_SetNAk(void)
{

// I2C_Set_sck_low();
I2C_Set_sda_high();
//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high();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low();

}
void I2C_START(void)
{
I2C_Set_sck_high();
I2C_Set_sda_high();
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da_low();
//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low();

}
void I2C_STOP(void)
{

I2C_Set_sck_low();
I2C_Set_sda_low();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high();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da_high();

}

/****** msp425 ----> pcf8563*****/
bool I2C_TxHToL(unsigned char nValue)//MSP425发送单字节数据 从高位到低位
{
unsigned int i;

for(i = 0;i < 8;i++)
{
//I2C_Set_sck_low();
// DelayTime1();
if(nValue & cucBit[i]!=0)
{
I2C_Set_sda_high();
}
else
{
I2C_Set_sda_low();
}

//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high();
//DelayTime1();
}
I2C_Set_sck_low();
return 1;
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**** msp425 <-- pcf8563 *****/
unsigned char I2C_RxByte(void) //MSP425接收单字节数据
{
unsigned char nTemp = 0x00;
unsigned int i;

I2C_Set_sda_high();
//将SDA管脚设置为输入方向
for(i = 0;i < 8;i++)
{
I2C_Set_sck_low();
// DelayTime1();
I2C_Set_sck_high();
// DelayTime1();
if(P5IN & SDA)
{
nTemp |=cucBit[i];
}

}
I2C_Set_sck_low();
return nTemp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I2C_Read ( unsigned char *b8563_Store) //MSP425读指定地址address寄存器中的内容
{
I2C_START(); // 启动数据总线

I2C_TxHToL(0xA2); // 发送读时间信息命令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TxHToL(0x02);
I2C_GetACK();

I2C_START();

I2C_TxHToL(0xA3);
I2C_GetACK();

b8563_Store[0] = (I2C_RxByte()&0x7f);
I2C_SetACK();

b8563_Store[1] =(I2C_RxByte()&0x7f);
I2C_SetACK();

b8563_Store[2] = (I2C_RxByte()&0x3f);
I2C_SetACK();

b8563_Store[3] = (I2C_RxByte()&0x3f);
I2C_SetACK();

b8563_Store[4] = (I2C_RxByte()&0x07);
I2C_SetACK();

b8563_Store[5] = (I2C_RxByte()&0x1f);
I2C_SetACK();

b8563_Store[6] = I2C_RxByte();
I2C_SetNAk();

I2C_STOP(); // 停止总线

}

void I2C_Write( void)
{
I2C_START(); // 启动数据总线

I2C_TxHToL(0xA2); // 发送写时间信息命令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TxHToL(0x02);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TxHToL(0x58);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TxHToL(0x49);
I2C_GetACK();

I2C_TxHToL(0x21);
I2C_GetACK();

I2C_TxHToL(0x05);
I2C_GetACK();

I2C_TxHToL(0x01);
I2C_GetACK();
I2C_TxHToL(0x11);
I2C_GetACK();

I2C_TxHToL(0x06);
I2C_GetACK();
I2C_STOP(); // 停止总线

}

void start_pcf8563_clock(void)
{

I2C_START(); // 启动数据总线

I2C_TxHToL(0xA2); // 发送写时间信息命令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TxHToL(0x00);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TxHToL(0x00);
I2C_GetACK(); // 等待 ACK

I2C_STOP(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