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ADC12测MSP430X149的供电电源的方法

楼主:
将149的××cc与DVcc接到电源的正极,××ss接到负极,然后使用ADC12测试。程序如下;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volatile unsigned int i;
WDTCTL = WDTPW+WDTHOLD;
ADC12CTL0 = ADC12ON+SHT0_2+REFON+REF2_5V;
ADC12CTL1 = SHP;
ADC12MCTL0 = SREF_1+INCH_11;

for ( i=0; i<0x3600; i++)
{
}

ADC12CTL0 |= ENC;

while (1)
{
ADC12CTL0 |= ADC12SC;
while ((ADC12IFG & BIT0)==0);
_NOP();
}
}

DEBUG后发现ADC12MEM0=0xB7C 根据公式得××cc=(0xB7C*2.5)/4095=3.59V。可是使用电压表测得电池的电压是3.56V这个测量误差太大了。

请各位看看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还是计算过程有误

网友:
就是类似与手机的测电池电量部分的程序,想用MSP来测得供电电路的电平。大家帮帮忙看看

网友:
再换1.5V测一下看看是什么结果?

网友:
1.5v就不能测了,那需要另加分压电路了呀(1.5*2<锂电池电压)

网友:
临时试一下,看看用1.5V基准测的结果(电源上加电阻降压也无妨)。
如果用1.5V测的误差与用2.5V测的误差比例相同,就可以进行误差修正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基准电压,不一定是2.5V,要做补偿才行。还要考虑内部分压电阻的误差。

网友:
这个基准电压是使用MSP内部的基准电压1.5v/2.5v。
乖乖,没想到这么复杂

网友:
如果要用作电压、电流测量的话,得“校准”,就是武斌所言。

网友:
如果要修正的话,何必要12位的AD!

网友:
对测量系统或者测量环节进行修正,并不是说测量不准确,就象购物秤要“调零”一样。

网友:
各位,是否有相关校准程序可以参考。不胜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