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利而达技术支持工程师看过来,ez430-f2013的问题

楼主(2006-11-30):
【求助】利而达技术支持工程师看过来,ez430-f2013的问题
EZ430-F2013 USB仿真器在进入debug状态时提示出错, 重试也不行,拔下来后再插上电脑就不能识别了.这是什么问题?可以修好吗? 一直用得都没出问题啊.
问题
技术支持

网友A:
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,如果插到别的电脑上找不到硬件的话,估计是TUSB3410坏了或者驱动被刷了!!!
出现The firmware on the TI USB FET does not match this software version.
Do you want ti update the firmware?
提示了吗???
我现在就苦恼这呢!!看来白送的东西就是不能长久使用,!!买吧!

网友B:
我连那个提示都没有, 插上电脑,就提示"unknowed USB device". 实在想不出怎么办?

网友C:
以前能正常工作,今天使用时,我的ez430能够正常识别,但是debug时提示初始化器件出错,不知道是2013出错还是仿真器出错了?

网友D:
我的DEBUG时提示是下面的!
The firmware on the TI USB FET does not match this software version.
Do you want ti update the firmware?
真是痛苦!!
我买650元的仿真器了!!

网友E:
用示波器测晶振两端,均无波形. 按理来讲,如果晶振起振,应该有正弦波的. 是不是就是因为晶振坏了,所以不能正常工作?

网友:
看样子是程序需要重新烧一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