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想学430需要准备什么啊?

楼主:
以前学过一点51,用它做过一点东西,现在想学430,对430一点也不懂.除了兴趣外还需要准备什么啊?哪儿可以下到430的中文电子书啊?

网友:
我还没见过中文的电子书!
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书不错,推荐买!

网友:
MSP430_C语言程序设计与开发
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原理与应用
MSP430系列Flash型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
MSP430系列单片机接口技术几系统设计实例
四本非常经典的430书。在网上一搜就有。建议学的时候真的动手来做一个东西。这样你学的会很快,不光是学430学别的也是这样

网友:
不是必须要买开发板吧?我学51是自学的,从开关量控制/脉冲采集/AD转换/液晶屏/汇编/C慢慢摸索的,买了仿真器,但没买开发板,430采用这种顺序可以吗?只买仿真器不买开发板可以吗(我很外行的,不知道有没有430的仿真器)?我觉得自己用焊万能板实验比开发板上手快,楼上推荐的书我在网上都下到了(谢谢楼上的推荐),但我还得去买,电脑上看得费劲,扫描得不清楚且还有些漏页

网友:
引用:

不是必须要买开发板吧?我学51是自学的,从开关量控制/脉冲采集/AD转换/液晶屏/汇编/C慢慢摸索的,买了仿真器,但没买开发板,430采用这种顺序可以吗?只买仿真器不买开发板可以吗(我很外行的,不知道有没有430的仿真器)?我觉得自己用焊万能板实验比开发板上手快,楼上推荐的书我在网上都下到了(谢谢楼上的推荐),但我还得去买,电脑上看得费劲,扫描得不清楚且还有些漏页
当然不是必须要买开发板。只有430仿真器(及JTAG接口盒),只能说你具备了下载程序和在线调试的工具。虽然可以在IAR EW开发平台上仿真运行一些程序,但凡是涉及开关量控制/脉冲采集/AD转换/液晶屏/定时器/通讯等硬件操作以及所有中断处理都无法仿真实现。
如果你自信焊接60~100脚(0.5mm间距)的贴片元件的技术,那么自己做目标板对你学习430是有很大的提高的。

网友:
最好买空卖个实验箱,一切都有了

网友:
引用:

MSP430_C语言程序设计与开发
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原理与应用
MSP430系列Flash型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
MSP430系列单片机接口技术几系统设计实例
四本非常经典的430书。在网上一搜就有。建议学的时候真的动手来做一个东西。这样你学的会很快,不光是学430学别的也是这样
大哥求你了,别乱用“经典”俩字好不,《MSP430_C语言程序设计与开发
》这种书也配,纯粹是骗钱的

网友:
MSP430系列单片机接口技术几系统设计实例
这本书是不错的,比较的详细,建议看一下

网友:
中文书的话就司马短风说的那本
如果你E文好,那你最好看user guide

网友:
就魏小龙的那本书可以,,另外现在秦龙的基本书也可以,,,都是中文,本省430就比较好理解,,对学习有很大帮助呀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