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我的430只有256b的ram,我在仿真的时候单片机经常无反应,我怀疑是ram不够,不知从那里可以看430的ram的使用情况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有个东西,叫编译器.

网友:
进DEBUG后全速执行一下,可以看一下RAM窗口是否全部用完了

网友:
RAM窗口是否全部用完了,怎么看出来,我看我的程序运行时,后几位都有数,倒是前几位有0000 的,这样子算用完了吗

网友:
430的堆栈是从RAM的最后字节向前用的

网友:
在编译器编译完成后,可以在信息栏上看到相关RAM信息

网友:
编译完后,看一下code和data的大小不就可以了. 如果RAM不足,程序也能下载进去么??

网友:
打开lst文件和map文件,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单元编译后的所有数据内存使用的信息了,相关的信息可以参考一下相关关于IAR的编译器的文章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请问楼上的,lst和map文件在哪里可以看到,tks,找了好久。

网友:
RAM不够的话,编译的时候会报警,下载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