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看门狗老复位,看门狗是这么用的吗??

楼主:
void main()
......

WDTCTL=WDTPW+WDTCNTCL; //计数器清零

网友:
更改一下时钟选择

网友:
你喂狗的时候时候是不是要把相应地时钟信号写进去,我是这么做地,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你清除计数器的时候,可能也改变了时钟选择.
好像没理由复位的,因为即使改变了WDT的时钟源,也是可以工作的.

网友:
喂狗应该这样写吧:WDTCTL |= WDTCNTCL;

网友:
情况是不是这样的,WDTCTL=WDTPW+WDTCNTCL; //计数器清零  不仅把计数器清零 而且改变了wdt的时钟为aclk 并且定时为 32 ms  ,如果你的程序中在32ms内没有喂狗,就复位了。

网友:
看看我的程序吧 也许对你有帮助 看门狗还是比较好用的

#include <msp430x4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int i;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停止看门狗
P5DIR=BIT1;
P5OUT=BIT1;
for(i=0;i<60000;i++)
{;}
P5OUT=0XFF-2;
for(i=0;i<60000;i++)
{;}
WDTCTL=WDT_ARST_16; //启动看门购
while(1) WDTCTL=WDT_ARST_16; //启动看门购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