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快绝望了

楼主:
请教一个问题
昨天新焊一块149
我用两块149接nrf24l01进行通信,一收一发
两块通信了一段时间,然后准备将两块板的收发程序换一下
但是在给新焊的149下载程序的时候,又一次出现security fuse ××own的提示(已经好几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了),然后再也下不下去了。
但是我把那块新焊的149加电,还是在运行之前的程序,nrf24l01能够接收数据。
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,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security fuse ××own的提示,不能下载程序

网友:
用的是并口的JTAG仿真器和3.41A的IAR
现在用BSL可以烧写程序
说明应该是融丝烧断了,可是为什么就这么容易烧断了?

网友:
这是430经常出现的问题!不是fuse烧断了!但想重新下载程序也很费尽。要尝试不断的复位、断电,说不定什么时候。。。。好了!

网友:
有可能是复位或者JTAG连线的问题

并口JTAG并没有烧断熔丝的功能,MSP430烧断熔丝需要6~7V电压,最大100ma电流,1ms时间;对于有TEST脚的芯片,这个大电压就加到TEST脚,对于没有TEST脚的,就往TDI脚加。

F149出现的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用户的复位电路设计上有不足,也可能是用户的连线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:

并口JTAG并没有烧断熔丝的功能,MSP430烧断熔丝需要6~7V电压,最大100ma电流,1ms时间;对于有TEST脚的芯片,这个大电压就加到TEST脚,对于没有TEST脚的,就往TDI脚加。

F149出现的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用户的复位电路设计上有不足,也可能是用户的连线问题。
这个问题好像和用户没关系,只和芯片本身有关系。我用430好多年了,始终存在这个问题,而且都是随机出现的。

网友:
如果说是随机出现的话,那我也太背了
到现在为止,我用了七块芯片
有三块149两块135都出现了这个问题

也太惨了吧,

网友:
看看管用么

可能是JTAG状态机复位存在问题,若工作在外部高频晶体振荡器尤其容易
出现这种问题,而使用DCO就没有问题,建议将振荡输入的两个脚短路一下,
使其切换到DCO试试

网友:
还有一个方法:那就是你换一台仿真器到另一台机器上下载程序,90%能成功,那么回到你自己的机器上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我也试过,也不行

网友:
同感我用147也是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出现虚假熔丝被烧断现象